低电压触发维修特例!!!

楼主(2007-07-13):
有一MS-6555主板,故障现象为不触发,强行加电无复位!检测电池有电但CMOS跳线处无电压。晶振不起振,PCI A14脚有3.3VSB。开机针无电压!而后在线检测CMOS电路上的元件均正常,经重新加焊后跳线有电压了!但还是无法触发!更换晶振,谐振电容后晶振起振,两脚电压恢复正常!但故障依旧。更换MS-5无果! 最后仔细反追电路,发现PS-OW排针有一针经一181电阻接地,另一针经一电阻进一三极管的B级 C级一线路进MS-5,另一线路进IO(83627)的68脚(哈哈,正是触发脚),E级接地!而后测IO61脚有5VSB进但68脚一直是无电压!更换IO测68脚有2.6V电压,排针有0.7V电压!开机触发竟然跑码了。一路狂飙正常开机!而后多次测试均能触发!故障修复
这块板疑惑有二:1,开机电路竟然是由IO主导,MS-5辅导。好像有失MSI的设计风格。仅个人观点!
2.次板0.7V 的开机电压真让我有点不解。不知大家有何观点。欢迎讨论!

网友:
是有些想不通......

网友:
估计问题没有查完,0.7以上是有可能开,但总觉得太低了些.

网友:
V星的主板排针电压是可以0.6-0.9都可以!

网友:
的确不解,飞翔老师或许能解开谜团!现在此版运行正常,而且开机状态下测其电压都是0.72V.
3楼的没看清楚。是更换了好的IO才有0.7V的电压的!

网友:
等待飞翔老师来开谜底

网友:
我也修到过同样的问题
不过是MS-7 IO 83627THF
后换IO好了

网友:
正如你所说的是.PSON,进三极管的B极.而三极管的BE极是一个硅PN结.导通压降正好是0.7V
   如果你的电路跑得对的话.这个电压就是正确的.当点PSON时.这个三极管的C极将是高电平.主板开始触发.

网友(2008-03-25):
如果LZ说的那个三级管是NPN型的话,B级应该还通过一个电阻接5V或3.3V吧,不然有点说不通了.B级无偏压,三极管是不可能导通的.

网友:
回答楼上的,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下是不需要偏置电阻的

网友:
9楼回答正确,曾经有一个图做过这个描述。你查找下我回复的帖子。有一个图。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就是通过触发排针给三极管的基极一个低电平,从而使三极管由饱和区转为截止区,来为IO输入一个高电平的开机信号.

网友:
版主的话: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就是通过触发排针给三极管的基极一个低电平,从而使三极管由饱和区转为截止区,来为IO输入一个高电平的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