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D777-DXHF疑难故障

楼主(2007-07-13):
今天接收一台转修过来的EMC-D777显示器,故障为三无。接入电源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
打开机壳,接电试机,一次电源无输出,初步检查行管及二次电源管IRF630烧坏之外其它基本正常,拆下损坏的行管和二次电源管后接入灯泡后开机测得一次电源电压正常,换上新的行管和二次电源管后再次开机,听到一声高压起动声后电源再次处于保护状态,这次测得二次电源管又烧了。
      我们知道烧二次电源管可能与行电路不工作有关,再仔细检查行电路发现行推动三极管损坏,更换后开机,这次二次电源管不再烧坏但一次电源保护,看来是二次电源不受控,电源升得太高至使电源保护动作了,为了更能直观的观查故障现象就把二次电源管拆下后联接电脑后开机,这时显示器出现白光栅但不满屏。接理说二次电源不工作也应有图像最多也就不满屏,可是它就是没有,按显示器的菜单键发现有菜单但图像上下快速滚动,明显行不同步。
       二次电源的控制及小信号由9109集成块担任,但查遍其外围电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各位高手帮看看!

网友:
由于这有相关的电路图,检修难度很大,有的朋友可以发一份给我吗?先谢谢啦!!!!
qq81340436@sohu.com

网友:
出现白的光栓是不是前修理元把加速级电压调的太高了哦。
或者是视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没有图像只有白光栅,亮度正常,按菜单键能出现菜单只是上下滚动,也就是说场不同步。白光栅并不是前一修理者调高了加速级电压,是由于没有了图像所以只是纯静的白光栅,形象的说就像一部电视机处于AV状态但又没输入AV信号一样。
  没有图像很容易联想到视放电路,可问题是拆了二次电源管后按菜单键能显示菜单,只是由于场不同步图像上下滚动罢了。
  唉!显示器有时候感觉真的很难修!互相关联的电路太多了。

网友:
白光应该是视放的小信号处理电路部分有问题,场是同步应该查数据线的入口到MCU,再从MCU到TDA9109这一段路。

网友:
我的意思见是检查一下.包到9109的反馈信号.
前面你已经说了二次电压失控.首先把这个故障搞好.而这个故障就有可能是包到9109之间的电路,当然反馈的逆程有问题时.行场也是不能同步的.

网友:
我这EMC-D777-DXHF的图纸与你这不一样,行、场芯片是TDA9112/3/5的。你把所有的芯片都报上来我找一下。

二次电源高你要查一下行到从世到TDA9109的15脚这段电路,看看这部分反馈电路有没有元件变质的。

网友:
这只是彩显的一些述语.一次电源即开关变压器出来经二极管整流滤波的电压.
                               二次电源即一次电源的升压或降压变换,以适应彩色显示器在不同分辨率时工作电压的需求.

网友:
查视放电路。。。。。。。

网友:
对,先把二次电源修好再说。查反馈电路

网友:
先查二次电源取样电路,可换9109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