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怎么改灯板的

楼主(2007-07-13):
现在修液晶显示器了。
也经常碰到改高压板的。
有的是12V供电、的到好改,要是像明基那样
的供电很高的机器你们是怎么改的!
我没办法了就是接在驱动板的12V供电上的,但感觉
12V的整流二级管烫。
后换个大电流的好点了,但还是感觉不安全。
请问大家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也同样被明基的这个问题困扰,希望有老师给解答
我以前用过多个7812并联来降压,还用过4个5408二极管串联降压,但总感觉不妥,
希望能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7812输入电压最高35V,输出 电流在加散热片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2A。

网友:
用7812要多注意输入电压!

网友:
请问一般的12V 4灯的灯板的功率是多大的!
要是用一个7812的话,就是1.2A的话就14W多点。
可以承受吗?

网友:
四灯的功耗大概在25W左右,电流在1.5A,所以用一只7812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