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关机

楼主(2007-07-13):
我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有一片智仁845GV的板子,关了机之后,过了一分多,又重新启动,每次都是这样,查一开机电路,触发电路,复位电路,没有结果,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急

网友:
做好清洁工作,看一下板上有没电容漏电.

网友:
那你有没有查IO的S3和S5信号。

网友:
有没有设置过BIOS吗

网友:
换io试试,不知道用的是什么io芯片。

网友:
先把IO取下
看看故障还出现不

网友:
系统~!~还  有就是我见过机箱短路的拿出来没事一放进机箱就不行最后换了机箱就好了!~!~!~

网友:
有插8738声卡吗?

网友:
看主板是什么信号了,有的主板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