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诊断卡的疑问

楼主(2007-07-13):
本人刚买了一块诊断卡,看说明书上的POST代码含义分为
1:AMI BIOS          2:Award BIOS            3: Phoenix BIOS和Tandy 3000 BIOS
这三种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判断主板上用的是哪一种BOIS?

新手在此致谢了。

网友:
一般的主板上BIOS块,都会有贴纸的。

上面标明了所用BIOS的厂牌。

相对来说,使用AWARD和AMI的BIOS的较多。

网友:
多谢飞翔版主!!!!!!!!!!!

网友:
这都要问呀 朋友门。

网友:
论坛上有帖子啊,自己去找吧,我也是前几天才看得阿

网友:
估计你的卡质量一般,我用的和你的差不多(只是个人估计),现在已经废了,还是上fix2008上去买两块好一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