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48co+s964LA2主板

楼主(2007-07-13):
此板是雷击损坏板,能开机但无显示。经查RTL8100c损坏,75欧排阻开路,c281开裂。更换后能开机了,能到系统桌面,无法安裝集成网卡驱动,安装声卡驱动过裎中就死机了。跳过声卡驱动到桌面,除了声卡,网卡其余都正常。重装系统能进入,到安装时就过不去了。不知到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声卡网卡芯片以及附近的电路有没有击穿,还要看雷击的程度,多查查电感,以及附近电路,如果能点亮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08-01-15):
也就是648-M7ECS主板BIOS贡献出来就好

网友:
集成网卡声卡附近的电路可能还有问题,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