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vt-600p 不能点亮,请高手支招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13):
不能点亮,硬盘灯常亮,风扇都要转,而且南北桥都会发烫,CPU也会热,象这种情况一般是那里问题呢?谢谢各位高手
[
]
cpu
硬盘

网友:
复位灯常亮,这已经说明故障了啊,PCI上没有复位。
首先从各部分主要电压开始查起。

网友A:
一开电就是D0,不跳字,电源管理芯片比较烫,谢谢
诊断卡上的电压灯都亮,BIOS OSC不亮
[
]

网友:
先看看BIOS有无工作.

网友:
晕,不是说复位灯常亮的嘛。

网友:
这样的一般先查供电。

网友:
南北桥发烫到什么程度,如果开机的温度马上达到烫手的话就没希望了.南北桥不好搞的.我们这儿的师傅别的问题搞的定,出现南北桥故障就只好发呆了,没办法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A:
不是很烫,正常的吧 那个AMP3045N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脑这样回答:
请输入 测试电压
请输入 更多信息
不然 网友无法得到需要的信息而不能作出回复...

网友:
问的问题怎么这么晕啊没法让人回答~!~!~!

网友:
你查内存供电及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说的烫是个什么概念,烫手还是温温的

网友:
没修好吗 怎么没信息了

网友A:
没修好啊 难道是BIOS坏了吗 BIOS坏了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会报警吗 呢个东西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