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 能认识 不能引导怎么办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13):
日立硬盘 能认识 不能引导怎么办 主板坏了 硬盘不会一起坏吧
硬盘

网友:
不能引导与硬盘坏了并不等价。不坏的硬盘也可能由于MBR的原因、系统的原因、分区表的原因,格式化的原因,。。。。而造成。

网友:
张老师分析得很全面,不妨从光驱引导到DOS下:
1、看看能不能找到硬盘(如果硬盘分区都是NTFS格式,你还得运行NTFSDOS),如果找不到硬盘,有点麻烦了......
2、如果能找到硬盘,再运行FDISK,看看是否设定了活动分区?
3、如果设定了活动分区,退出FDISK程序,再执行 FDISK /MB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见过好几例子有激活分区的硬盘,也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我把C盘设激活状态就OK了。
简单点的方法,用光盘启动,开DM,自动分区、格式化硬盘。重启,该得的就得了。

网友:
看一下用引导光盘能引导吗?如果能的话可能是你分区表的问题,重新分区看看应该就行了,如果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硬盘MBR引导表出现问题,可使用一些专用的修复软件进行修复

网友B:
就是硬盘灯一直亮红灯啊 然后就不能引导了 能识别啊

网友:
你拿在好主板上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