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我有个20针电针。兰色线(—10V)正常吗?

楼主(2007-07-13):
我想问问我有个20针电针。兰色线(—10V)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电源怎么修?谢谢~~
电源

网友:
加负载测量的吗?不加负载不一定准确的。有些电源加负载电压就上升到正常值。

网友:
正常蓝色在-12V,高一点低一点关系都不大,不能差太多,差太多就对于开机有影响

网友:
接到主机上试最直接了

网友:
加负载量了。。正确-12 谢谢~~
加负载量了。。正确-12 谢谢~~

网友:
-12V现在的板子上基本上用不到了,没问题,我搞过很多,你查查别的吧,估计你那个是带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