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9b万用表,挂了

楼主(2007-07-14):
前几天刚买的,今天在量ATX电源的时候,打交流电压档750,晕死,刚触到就把表笔给烧了。我郁闷啊

网友:
用交流档测量直流会烧数字表?
第一次见到

偶尔无意之中按下了交流测量键
但没见到烧表

网友:
这样还给不给换啊,我拆开里面都黑了,90大洋就这样没了

网友:
估计买到假货 我的表也曾无意间用交流测量过,但从来没烧过表,估计楼主的运气不好.

网友:
没这么样子吧,还没见烧的怎么严重的。

网友:
运气不好的楼主,.这样过,但是没坏过

网友:
你买的表肯定是水货!

网友:
都拆了还怎么保修
不拆可能还能

网友:
用交流电压档测直流电压会烧表不会吧,我测过那么多次,它就不烧,可能你的表是假的吧,而且还是UT品牌的表,绝对不相信,我现在的还是9205的表呢,很好,就是反应速度慢一点,

网友:
UT39B的表要90,你还不如要个UT5XX系列的,烧电路板的不知保修否?

网友:
我想你是不是把旋钮的头尾弄反了?没有看仔细?

我查了一下广告,反掉的话,正好是电流挡。

网友:
晕,就算是电流档我打到750也不会烧啊,不过这绝对不可能

网友:
对了,电流档也没有750啊

网友A:
看来你没有明白我说的,再说一遍:可能旋钮的另外一端(旋钮有两个端,误用没有刻槽的一端)转到750,结果有刻槽的一端就指到正好指的电流档,但你可能以为扳到正确位置了(750交流),实际上不是,正好烧掉。

我们指导学生做试验经常有的事,所以实验室干脆把电流档拆断,扳错就量不出来了。有时学生还会说:老师啊,你看我按你的要求扳好了,怎么量不出来啊!   -------实际上,扳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有明白我说的,再说一遍:可能旋钮的另外一端(旋钮有两个端,误用没有刻槽的一端)转到750,结果有刻槽的一端就指到正好指的电流档,但你可能以为扳到正确位置了(750交流),实际上不是,正好烧掉。
...

张师傅说的对,不论什么万用表用电流档测电压都会烧的,而且电压越高电流越大烧的越厉害哦,所以大家以后要小心了搞不好扳子上的元件也会烧的!

网友:
记住了,一定要仔细,难道我真的看错了

网友:
750V进去马上是一个阻值很大的分压电阻,如果要烧也只能烧这个电阻,由于这个电阻很大,表的核心部分只有很小的电压。而且几乎没有听说过电阻短路坏掉的,坏掉的电阻几乎都是断路或阻值变大。要烧得那么厉害只有旋钮看反,误指电流档才有可能。所以一定要小心。

网友:
这是教训,没用过,所以我要注意了

网友:
应是张老师说的那样!因750交流电压档输入电阻更大!

网友:
电压档会烧数字表,我没有见过。质量好的表一般保护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