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故障,高手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07-07-14):
一条DDR400 256M内存,插上去可以点亮机子,但是进不了系统,一进系统就重新启动(反复的出现),换一根好的内存就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了.由于些内存原来使用都很正常,出现这个问题也是莫名的.内存没有什么烧坏的痕迹.本人没有好的维修思路.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方法。谢谢!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用RST测试一下吧!

网友(2007-10-27):
回复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内存条是不是很脏,关键是金手指,检查IC是否有虚焊,用烙铁拖下锡(确定自己有这能力),然后试开机,多试几次,如不行的话,用软件测试下。

网友:
内存坏了并不是说全都点不亮。。。坏的条子也可以点亮机器。。但会出现类似:重启 蓝屏 装不进系统 导致花屏现像等等!

网友:
等待更加好的答案....

网友:
我这也有一条同样的条子,能开机到进系统那个蓝色的条跑4-5次就蓝屏了并提示未知硬件错误,同样等待完美的答案
[
]

网友:
对了忘了个事,就是二楼说的软件,我是新手下不了啊,您如果有空,能否传个给在下啊,我的QQ113946859,邮箱是
hongjiunanhai@163.com
,方便的话连MATS也一起嘿嘿谢了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