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芯片代用!!

楼主(2007-07-14):
845g主板,IC型号: ICS CT780052 0214 950201AF
请问什么型号可以替代阿!!

网友A:
找这个950201一样号。或去下PDF来比较有没相似。没有同样的板一般比较难找

网友:
时钟IC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坏,当然想代换也是非常困难.楼主确定它挂了吗?
查下时钟供电之类的看看,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当然了!!不知道哪个笨蛋给针脚弄坏了!!!

网友:
问题严重了!!!找个一样的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