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主板测试要点图示(修订稿)

楼主(2007-07-14):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本资料只在本站贴出,请不要到处乱贴
此图分辨率是可以的,如果觉得网上不容易看清,下载后放大4倍,是很清晰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主板图示标示基本完成,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请各位大侠不吝批评指正。
制作过程中,异眼提供了主板图纸,新潮科技小俊,秋风浪子, 萧十一郎 ,异眼等许多网友提供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南桥上面斜放的晶振是12.0G01即12MHz的晶振,可以倍频后给USB用的。

网友:
部分补充资料链接

PCI引脚图(dull 应改为dual)

PCI-E引脚定义

SDRAM引脚定义

DDR内存条的供电的测量点

[原创]新做的IDE引脚定义

ATX电源插座

24针插头等

SATA电源接口

电源功率

电源标准

775假负载

mPGA CPU 滤波电容分布图(红色为核心电压端,绿色接地)

AC'97声卡

BIOS引脚标示

网友:
参考资料

点击标题进入相关帖子

台式机服务器常用芯片分布图

推荐基础电子书籍
电子基础---最最起码的基本知识l
模拟电子技术教程[推荐]
跟我学数字电子技术
电工基础---中等技校电子教材(PPT)

插槽定义
拾到cpu假负载使用说明一份,谁要就来领取
SDRAM和DDR槽(正面AB)引脚资料
DDR2 提供的新功能和新特色(英)
PCI-E脚座图
[原创]主板上的PCI、AGP及DIMM脚位编号识别
PCI引脚与插槽对照图(初稿)
PCI引脚功能群注释
无题2(zflzxx)
不同AGP引脚定义对照
常用CPU引脚图集合(370,462,478,754,775,939,940)

相关知识
ATX电源几组输出电压的用途
[原创]主板电源分配图解
AC'97声卡codec芯片引脚定义
新手知识:DDR2 内存颗粒识别
贴个图片,请提点意见----bios标注
BIOS芯片插脚定义
BIOS芯片引脚定义(补充)
0欧姆电阻的用途
常见保险电阻 (在8#)
可恶的贴片电解(转)

新手入门
无基础如何学修板(蒙石林)
新手入门准备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求(初稿)
硬件维修学习新手需要什么?
如何学维修的问题,请进!
新手应该掌握的一些常见名词的含义
VCC,VID,VTT等的含义---修正整理
VCC_DDR,VTT_DDR,VREF_DDR,SMBDATA,SMBCLK
主板上各种信号说明(收集,编辑)

新手课堂系列:
新手课堂:认识主板贴片元件(1)
新手课堂:认识主板贴片元件(2)
新手课堂:认识主板贴片元件(3)
新手课堂:认识主板元件(1)
新手课堂:认识主板元件(2)
新手课堂:利用板上和元件标示识别元件
新手课堂:损坏的电解电容样本
新手课堂:这两个贴片电阻有什么不同?
新手课堂:主板常见电容分类

高级实例
ECS nForce4-A939主板电压校调

本图制作过程
想做个主板图示资料,借图提几个问题,大家帮一下!
请老师们做个主板图示资料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2010-05-31):
回复 网友A:
1楼的BIOS脚位图标示 是错的。
这个图,有A0-A7的是ISA总线的。它这种方式的是没有时钟和复位的
相反,有时钟、复位,INIT#,等信号的,就13 14 15 17 是LAD总线的
区分很容易:看BIOS的28脚是否接地。接地就为LPC/FWH 方式 28脚不接地的就为ISA/XBUS 方式

网友:
补上一个ECS SF2_661FX V22A图纸上的ROM座截图以纠从正板上所用ROM芯片得到的标示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