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不进XP系统

楼主(2007-07-14):
有一主板,名唤:速捷  (除这两个字外,我在板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主板名字的字眼。)
主板芯片:SIS650GX/651-MN    (BIOS里面是这样写的)

据称:正开着机(不知道上网与否)打雷,黑了,就启动不进XP了(说得很简单,详细询问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检测:启动到出现光标就停了进不去了。安全模式也不行。DOS可以进可以操作。WIN98 ME 2000 我没试过
替换:CPU 硬盘 内存均无问题
         换独立显卡也不行
         把主板上能关掉的硬件全关掉,也不行
我现在极度怀疑:因某种原因(比如打雷)引起BIOS把CPU的二级缓存关闭了。但我找不到这板子合适的BIOS来刷一下看。更要命 的是,这个板子BIOS里没有CPU二级缓存的设置选项。

请各位师傅帮忙判断一下,能提供帮助最好。(不要叫我给什么检测数据,我能力非常有限,没有那个能力)

另给一点我的怀疑理由:我曾遇到过好些板子,有些也一样启动不进系统,或进去了非常之慢,一般只要到BIOS里把二级缓存关了再打开就行了(在BIOS里是显示打开的)。
下面附上主板照片以供辨认

网友:
等着

我在线等着,哪位师傅来帮看下

网友:
估计打雷把板子硬件打到了 仔细看下主板 以前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怎么都没人来给我看一下

网友:
我的这块板子865PE刚修好,不能进XP,DOS可以,内存供电2.0V,换个供电管2.5V好了。你说的情况,雷打坏主板硬件了,CPU2级缓存坏,还要在BIOS里关闭,关闭它,根本不会进不了XP。你不检查硬件修不好的。供电和网卡居多。

网友:
哦了

楼上师傅,看了你的,我想也有可能是某处坏了

不过我还是比较怀疑二级缓存给关了。就刚才看了你的回复我把那个CPU换到别的板上,关掉二级缓存,一个样,进不去XP的,CPU是塞扬D的。我又拿一个塞扬2。66的,关掉二级缓存,一样进不了XP,都是启动到出现光标(就是滚动条过后)就停在那了。我记得,以前WIN98的时候,关了二级缓存,能进,但进了非常的慢,几乎不能操作
上面我已经说了我怀疑的理由,在我们这乡下地方,我算是一个电脑“维修”员吧。以前了遇到过不少这样子进不了系统的例了,其中就有一些是二级缓存看是开着实际上是关着的,只要进BIOS,关掉它,再打开就没事了。这弄明白 之前我也走过不少弯路。我还碰以一块同样状况的板,单是关了再开了二级缓存然后保存不行,必需关了保存再进打开保存才行~~~~

网友:
对BIOS放电
把电池拔出来等久一点再放上去看看
一般默认总不会关闭二级缓存吧?
不过很怀疑你那板子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可能是某个芯片坏了
最好查查电压还有下了网卡看看

网友:
致可乐加冰

你说的我已经都试过,无效

网友:
把集成网卡芯片摘了  包好

网友:
致 jjfeng1013

也曾怀疑是网卡给雷劈坏了,但从各种迹象看(比如不发热什么的,一般我看到的给劈坏的网卡都会比较热),不象是。在BIOS里关掉网卡声卡等集成的硬件,也不行。

网友:
坏了 并不是要发热什么   我修过好多这种现象   你搞维修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并不属于象你们一样的维修人员,我只是摸电脑时间比较久,懂得多一点,在这乡下地方,就有不少人找我帮弄开电脑罢了。
照你这样说来也是有可能,反正DOS状态能进能操作,等有空抽个时间我在DOS下装一下网卡驱动看能不能用

网友:
测IDE口的对地阻值有无异!

网友:
致秋风浪子

测一下IDE口对地阻值很容易,晚上我就可以测一下。但开机能启动啊,只是滚动条过后就停在光标那了,进不去XP罢了,似乎这里没问题吧。而且,不好意思得很,我并不知道那个阻值多少才是正常。
我还准备弄个WIN98的硬盘试试看能不能进,要是能进但又非常慢那就几乎可以肯定是二级缓存给关了。

看来很少人对我这问题感兴趣啊,这么少人给我建议,或者我不属于象你们一样的维修人员吧,说得不够清楚

网友:
有谁能帮我找到这块板的BIOS,让我试刷一下看,我们这里时乡下地方,修板子太麻烦,得拿到城市里去,成本太高,为不来,真要拿去修,只能当它废了

网友:
会不会是集成网卡IC被击坏!

网友:
把网卡拿掉就OK了.

网友:
回来了看一下,没人啊

昨晚已经在DOS状态下装上网卡驱动,能用,能拷东西,集成的网卡应该没问题
但一时间找不到DOS版本的声卡驱动,没办法试一下声卡

网友:
集成网卡IC被击坏整了不要试试试 ~!~!
要么IO换了试试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