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无高电压。只有0。69电压

楼主(2007-07-14):
现在有一个主板,反复重启数码卡跑到C1 以后就重新触发。

发现开机键高电压位只有0。69V 。 查线路绿色线经过一个电阻到PW-S 的电阻直接到高电位。中间好像没有经过三极管二极管什么的。

不知道在那里查。

电源接口的阻值都正常的。

COMS 的电压,跳线电压,1117 也都正常。

这个怎么修啊!~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
检查开关针0.69V的对地阻值,排除短路,无异常,跟换于与紫线的电阻。

网友:
对地阻值是844。

网友:
开机的绿色线 和  紫色线的电阻我的拆了还是只有0。69V 。

开机的绿线和紫线,中间怎么是个贴片电阻,太小了看不清怎么代换。

这个贴片电阻一头接绿线一头连接的是紫线。对不对啊!~

网友:
线路没跑对!还有就是有些主板开机无高电位是正常的,你这板子不过内存,找内存的工作条件满不满足?

网友:
可能
1.BIOS资料错误,把BIOS取下看还会不会断电重起
2.内存MOS管击穿,代换
3,北桥轻微击穿
.....
个人意见

网友:
如果是MSI的主板 排针电压可以为0.6V
你现在就是内存不过~
去新手区看内存维修的帖子~

网友:
问题。解决了。。

CPU 的场效管,其中一个有不良。。更换后,正常。。。。

可是不明白, 为什么电压还是一样。可是可以正常开机呢。?

网友(2007-08-30):
此主板的开机键电压跳变是低高低的

网友:
楼上发的怎么看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