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6714通病

楼主(2007-07-14):
维修过程:打各电源接口无短路后,上电源不触发,[这是我个人维修习惯]先测5V-SB转3V-SB,哇,只有1点几伏。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为3055这个管子坏,网络芯片或南桥短路。摸到网络芯片8100发现明显烫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再说,3V-SB上来了但还是不触发,测电池,有3V电压,晶振32。768起振。测电源PIN14有5V到83627。测83627的76脚无3V根据经验[希望各位给解释一下]76脚无3V一般为南桥的1。5V-SB没输入。一看3VSB转1点5V-SB的管子K702明显发黄,[MSI6714通病如果打1。5V-SB输出端,阻值为80以下为南桥短路]些时测得阻值为10,把82801DB同K702一起换了。换好后上冶具代码一直跑到26并显示,但又有问题出现了,检察到网络时就档在显示网络号那里了。[这也是MSI6714的通病]第一次修这个板时,修得要死,一值把它当作档机修,原来93C46[用于存网络号]坏了,从废板取个换上去。OK板子修复。

             各位小弟写得不好请别见笑了!

网友:
存网络号?
应该是MAC地址吧~

网友:
小弟学得不精,望多多指点。

网友:
讲的好啊! 没修过V星的板子,感觉它坏的特别多,特别容易坏南桥。我接到升技的板子,不到10块,有网卡芯片坏的几片,没有见到坏南桥的。f也许是我修的少吧。

网友:
把82801DB换了?
那这板你赚钱了吗?
至少得140吧

网友:
不一定,LZ可能在厂家的维修部。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