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烫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4):
新买的硬盘发热量比较大,请问正常否?

网友:
什么型号的?转速多少?缓存多少?容量多少?

网友:
电脑在什么室温下工作,如果室温比较高,那有个四十多度也是正常的!
我的就很烫手!不过再热就不正常了!

网友:
现在稍微新点的硬盘在夏天这种天气里工作,温度就是高。
建议你,选机箱的时候,在硬盘的位置这里可以再安装个风扇的,就可以对着硬盘吹了,这样就不需要在硬盘下面装风扇了。

网友:
具我所知现在的硬盘好象都发热量大

网友:
现在的硬盘都发热量大

网友:
楼主用的机子是IDE硬盘80线接口的吗,看一下硬盘线是不是接反了.

我装过一次机子,不小心把IDE80线的接头接反了,结果希捷硬是受了下来,做完系统以后一摸盘热得烫手,吓坏了,好在没有坏,400大元呢,后来接正确就好了,试机几个小时也不太热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看来80针线是不能接反的,楼主的机子线是不是也接反了.

网友(2007-12-17):
一般情况下硬盘肯定是要有温度的。但是要看多少度!超过了就不太正常了

网友:
一般温度正常就没有事,太热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