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bug卡跑 00 -d3- 00
会员830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14):
我是个新手,朋友最近丢过来一块三帝 sis730的板子(462,单芯片,集成显卡),点不亮,debug卡依次跑00 d3 00,测了cpu、内存,时钟的电压都是正常,打了关键点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AD线的阻值也是正常的,只有上假负载测得cpu上的PG电压偏低一点1.2V(假负载上写的PG是2.5V-5V),PG在开机的时候也有0-1.2V的跳变,debug卡上的复位灯也是一闪就灭,看起来复位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改如何下手了,请那位大虾指点指点,谢了哈!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内存不过~
看新手区帖子!

网友:
不过内存,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先刷BIOS...再杀IO

网友:
是内存不过呀!

网友:
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刷BIOS和换IO是有用的

网友:
注意内存插槽旁边的排阻,有必要全部加焊!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