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改线路的一维修主板

楼主(2007-07-14):
MSI 6566,内存供电只有1.5,最终查到是358控制的,换了,还是1.5V,懒得找故障点啦,直接调电压,送了一个2.5V过去,内存不过,弄到2.8还是不可以,后来直接用用一个基准电压杀过去,能点亮了,高兴了一会,重新启动后,晕了,又不过内存...这几天很忙,没有很多时间去研究了,哪个兄弟有调过这样线路的说说看法

网友:
358控制G级电压,内存电压应该是由4-5个MOS管控制的...肯定有挂掉了的
换了比较稳定

网友:
这样的排列很不好分析......碰到这种问题我一般是改线路,成功率还是可以滴/////////////

网友:
6566的有好几个版本的,我印象中内存电压是ms5控制的,不知道对不对,好久没有修6566的板了,生手了

网友:
在MS主板的供电系统中,MS-5 -7是一个关键节点

改线路只是在没有办法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改的好

网友:
用一个大功率的二极管直接降压,3.3-0.7=2.6

网友:
改线路最好从某一场效管的输出级想办法接
如果带负载能力达不够,不能提供内存工作所需要的电流,即使电压有2.5V也不行
LZ在基准电压处搭过去更不行,基准电压一般接在运放IC的同相输入极,不是作为直接带大电流负载的电源.

在ATX处取也是下策.  看看一些做工好的板子,内存供电大多使用PWM控制两只场效管的供电形式.  而一些杂牌板,则直接从ATX处取来3.3,简单降压就给内存供电.....所以,二者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有些板子挑条子.同样的内存供电,好条能过,杂牌条不能过的原因

网友:
问题是不从基准那边拉就不过内存,有3.1V电压,降到2.8就不过了,.不明白是不是存在反馈,郁闷ING.......................

网友:
那板修好也不好用的,MSI的板子一般用358同MS-5-7控制内存电压。换了可能都会好。

网友:
偶们维修者,应该打破点.....................,我之前改的不少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网友:
改线路不太好吧,寿命不会太长吧,还是换个管子吧,比较稳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MSI 6566的板,故障是一通电就加电,但是点不亮,换了I/O后通电不自动加电了,但是跑DD`D1`D3循环,查内存供电都正常,有一个槽少一个时钟,另一个都有

网友:
确认你换的IO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