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15’显示器,通电瞬间就烧降压管和续流二极管??? ...
CTX15’显示器,通电瞬间就烧降压管和续流二极管????

楼主(2007-07-14):
原来用的降压管是J449,我用了J512代换,刚开始还能工作10多分钟,
用绝缘体打主板时发现黑屏现象。
补了虚焊后,查看板上无短路、无断线情况后,通电试机,瞬间就烧坏J512降压管和续流
二极管
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
黑屏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最好还是用j449.

网友:
你查下二次电源的尖峰吸收回路,或储能电感是否短路,还有软启动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有可能..上次就是有一个电容被雷打坏了,修了几次才修好哈.

网友:
我修二次电源时一般串个150人W灯泡还安全点,查电压取样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