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P122的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7-07-14):
求助TIP122的是什么管子,这个管子是联想LXH-GJ769F2显示器上的,位号Q406,查了一下资料是复合管,测得BC极电阻只有12欧,是否坏了。
资料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是NPN的达林顿管.由两个三极管复合成.BC极12Ω就是坏了.显示器这种管子是常用的

网友:
谢谢,本人修显示器是菜鸟,
因为用户比较急,我这里一下子又买不到这个管子,请问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的。: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
]

网友: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行宽管 谢谢了

网友: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反正我是况起的过,你们不要再踩我了哈

网友:
这管子是常用管.我一买都是几十个地买.从来没有代换过.

网友:
找到一个TIF122装上,能用,现在是待机时主电源52V,开机后,显示屏分辩率是1024*768,电压上升到142V,行管升温很快,行管原型号是C5387,已击穿,我用C5411代换的,接下来要查哪些地方,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一是2次电源电压过高。2是最好用原型号换5387。5387也是常用件。到处都有卖

网友:
5387好还是5411好呢?

网友:
刚测了一下电流,230-250毫安,电压142V很稳定,就是行管升温太快,几分钟就烫手,142V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升压管前面的那个储能电感,有发热过的现象,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电流正常.C5387参数1500V 10A 50W.一般我都是用BU2527AX代换17"的行管.你固定行管的时候一定要上点硅脂.还有从B极到行推动部分全部焊一遍.不管有没有虚焊.有时小的裂缝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修过两台飞利浦的开机半小时温度就很高,实在是不好修,后来加个风扇搞定。

网友:
TIP122控制行副 和二次电源的 我觉的你还买一个装上吧 别用其他的带换 市场上很多的 废板上拆一个就行

网友(2007-09-04):
这个东东我们叫他行幅调整管了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管子有时候坏了不好量了.
直接找个一样的换上去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此管没什么好测的,很多软击穿,也测不出什么名堂来。

网友:
此管好像不能用其它管代换,至少我现在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