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GA植珠850温度怎么控制!

楼主(2007-07-14):
今天学着做,温度不知道调到多少合适,我是把风嘴拆了,要多少的温度和风量

网友:
看到了就说下我的看法,谈下我看了论坛各个关于BGA的帖子后想说的

做BGA也是要看熟练度的,温度不是绝对的,况且用850只类的也不好监控温度,所以只能靠手感,于是谈到手感就要谈到熟练度,于是问题再次回到熟练上,于是就有了多练习之说了,不要怕搞坏,因为有了这个顾虑就会搞坏,多按照自己的感觉来练,时间到了就会了,也不用管到底多少温度合适了,因为你用的工具就已经副掠了温度了

网友:
我用300度的温度,做出来的珠95%很整齐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300是很好的,做出来很漂亮,吹的时候不要老是在一个地方吹,否则不说了,偏位的用尖嘴镊子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