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l4ipea2换完CPU风扇架就点不亮了。

楼主(2007-07-14):
大家有碰到过这种现象吗?不跑码!决对没有搞坏主板表面,换之前还亮。

CPU工作电压正常,假负载上面有很多信号没有。内存电压正常。这个主板我修好这前是bios坏,刷了一下就好了。放了几天然后拿出来找个风扇想装上,然后看架子坏了。换了之后就不亮了.......晕了啊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CPU座是有针脚的啊~不可能空焊吧,不过北桥很热

网友:
看看SB的供电正常不,还有上CPU压着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看看有无断线。还有看看座子有无扩孔现象

网友:
我试过一块ONDA的板子,原来内存不过的,换了供电管后OK了,然后放一边去了.结果第二天FF了,我当时就无语了.后来查了很久才发现南桥附近一个贴片电容短路,换了后正常了

网友:
天天用才不容易坏,天天放,很多板都会罢工的,谁叫你不重视他呢
觉得是阔孔,或者静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