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救~~!!硕泰克GF5200不显示~!!

楼主(2007-07-14):
状况如下:不显示,显示器那个灯一直闪,没有反映~!主板自检通过后,报警~!!
[
]
不显示

网友:
要说明具体原因才行啊,不能就发两个图让人看是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
看不明白,祥细点.

网友:
量供电,打阻值,刷BIOS,不行,进垃圾筒

网友:
楼上的没说一样1111111111111

网友:
首先量下供电情况.
测量滤波电容,看下有一个1.3---1.5V,一个2.5V,一个3V
如果齐了刷新个BIOS试下.
如果找无到BIOS.
可以刷一个七彩虹的FX5200的.
我看过了.
两个可以通用的.

网友(2007-09-20):
不太明白,,,还要多学吧

网友(2008-04-27):
我觉得不好找的到
就看你的运气了
还要多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