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卡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1

楼主(2007-07-15):
POST卡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
码        Award        AMI        Phoenix/Tandy3000
00        同FF        同FF        同FF
01        处理器测试1,处理器状态核实,如果测试失败,循环是无限的。试换CPU,查CPU跳线或CPU设置错否?        处理器寄存器的测试即将开始,非屏蔽中断即将停用。建议排除方法同左        CPU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失灵。建议排除方法同左。
02        确定诊断的类型(正常或者制造)。如果键盘缓冲器含有数据就会失效。试查主板中与键盘相关电路及键盘本身。        使用非屏蔽中断;通过延迟开始。查主板和CPU        CMOS写入/读出正在进行或者失灵。试查主板电池等。
03        清除8042键盘控制器,发出TEST-KBRD命令(AAH)。查键盘内部电路及软件。        通电延迟已完成        ROM BIOS检查部件正在进行或者失灵。试查主板电池等。
04        使8042键盘控制器复位,核实TESTKBRD。查主板中键盘接口电路。        键盘控制器软复位/通电测试。查主板中的键盘控制部分的电路。        可编程间隔计时器的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与定时器相关的电路。
05        如果不断重复制造测试1至5,可获得8042控制状态。查主板中键盘控制电路。        已确定软复位/通电;即将启动ROM。查主板ROM芯片及其支持电路        DMA初始准备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与DMA有关的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06        使电路片作初始准备,停用视频,奇偶性,DMA电路片以及清除DMA电路片,所有页面寄存器和COMS寄存器的工作。查主板中与DMA相关的电路。        已启动ROM计算ROM BIOS检查总和,以及检查键盘缓冲器是否清除。查主板RCM芯片及其支持电路。        DMA初始页面寄存器读/写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与DMA有关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07        处理器测试2,核实CPU寄存器的工作。查CPU是否插好,或CPU坏,或CPU跳线等设置有错否        ROM BIOS检查总和正常,键盘缓冲器已清除,向键盘发出BAT(基本保证测试)命令。查主板中键盘接口电路或试更换键盘。
08        使CMOS计时器作初始准备,正常地更新计时器的循环。查主板中COMS电路及芯片。        已向键盘发出BAT命令,即将写入BAT命令。查主板键盘控制电路及键盘本身。        RAM更新检验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的内存接口电路及内存槽和内存条。
09        EPROM检查总和且必须等于零才通过。查主板的BIOS电路及芯片。        核实键盘的基本保证测试,接着核实键盘命令字节。查主板的键盘插座及试换键盘        第一个64K RAM测试正在进行。查找方法同上。
0A        使视频接口作初始准备,查与显卡有关的电路        发出键盘命令字节代码,即将写入命令字节数据。试换硬盘        第一个64K RAM芯片或数据线失灵,移位。同上。
0B        测试8254芯片的DMA通道0。查主板中键盘控制电路及键盘中的控制电路        写入键盘控制器命令字节,即将发出引脚23和24的封锁/解锁命令。查键盘控制器电路。        第一个64K RAM的奇/偶逻辑失灵。同上。
0C        测试8254通道1。查键盘中的控制电路。        键盘控制器引脚23,24已屏蔽/解锁;已发出NOP命令。试换键盘        第一个64K RAM的地址线故障。同上
0D        1、检查CPU速度是否与系统时钟频率匹配。查CPU跳线及COMS中关于CPU参数的设置。2、检查控制芯片已编程值是否符合初始设置。3、视频通道测试,如果失败,则鸣喇叭。        已处理NOP命令;接着测试CMOS停开寄存器。查主板中控制CMOS的相关电路        第一个64K RAM的奇偶性失灵。同上。
0E        测试COMS停机字节。查主板中CMOS芯片及电路。        CMOS状态寄存器读/写测试;将计算COMS检查总和。查主板CMOS芯片及其支持电路和主板电池        初始化输入输出端口地址。查主板中与I/O相关的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并注意插入的扩展卡等外部设备的I/O地址是否有冲突。
0F        测试扩展的CMOS        已计算CMOS检查总和写入诊断字节,CMOS开始初始准备。查主板电池及CMOS芯片
10        测试DMA通道0。查主板中DMA芯片及电路        CMOS已作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即将为日期和时间做初始准备。查主板中CMOS控制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0位故障。查主板中内存管理电路及内存槽有否生锈?有否杂物?内存条坏否?
11        测试DMA通道1。查主板中DMA芯片及该芯片周边电路。        CMOS状态寄存器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停用DMA和中断控制器。查主板中与DMA和中断控制器有关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1位故障。同代码10。

12        测试DMA页面寄存器。查主板中DMA芯片及该芯片的周边电路。        停用DMA控制器1以及中断控制器1和2;即将停用视频显示器并使端口B作初始准备。查主板或显卡中视频接口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2位故障。同代码10。
13        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查主板中键盘接口电路。        视频显示器已停用,端口B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开始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查显卡中控制芯片、显存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3位故障。同代码10。
14        测试8254计时器0。查主板中的计时器电路。        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结束;8254计时器测试即将开始。查主板中8254或与计时器有关的芯片及其支持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4位故障。同代码10。
15        测8259中断屏蔽位。查主板中的8259芯片及其周边电路。        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了一半;8254第2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查主板中计时器电路部分。        第一个64K RAM第5位故障。同代码10。
16        建立8259所用的中断矢量表。查主板中8259芯片及其周边电路。        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1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查主板中计时器芯片及其外围。        第一个64K RAM第6位故障。同代码10。
17        调准视频输入/输出工作,若装有视频BIOS则启用。查显卡及主板中与显查有关的控制电路。        第1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0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查主板中计时器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7位故障。同代码10。
18        测试视频存储器,如果安装选用的视频BIOS通过本项测试,则可绕过。查显卡中的BIOS芯片及其周边电路。        第0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即将开始更新存储器。查主板中内存管理电路,内存槽及内存条。        第一个64K RAM第8位故障。同代码10。
19        测试第1通道的中断控制器(8259)屏蔽位。查主板中的8259芯片。        已开始更新存储器。        第一个64K RAM第9位故障。同代码10。
1A        测试第2通道的中断控制器(8259)屏蔽位。查主板中的8259芯片。        正在触发存储器更新线路,即将检查15微秒通/断时间。查主板内存芯片及其接口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10位故障。同代码10。
1B        测试CMOS电池电平。查主板中电池有电否,有些板的电池装在CMOS模块里面,可拆下上盖更换电池。        完成存储器更新时间30微秒测试;即将开始基本的64K存储器此时。查主板内存控制部分及内存槽和内存条。        第一个64K RAM第11位故障。同代码10。
1C        测试CMOS检查总和。查主板中CMOS芯片及其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12位故障。同代码10。
1D        调定CMOS的配置。查主板中CMOS芯片。                第一个64K RAM第13位故障。同代码10。
1E        测定系统存储器的大小,并且把它和CMOS值比较。查主板中的CMOS电路及主板中的内存。                第一个64K RAM第14位故障。同代码10。
1F        测试64K存储器至最高640K。查主板中的内存条或内存芯片。                第一个64K RAM第15位故障。同代码10。
20        测试固定的8259中断位。查主板中8259芯片及周边电路。        开始基本的64K 存储器测试;即将测试地址线。查主板中内存接口及内存槽和内存条。        从属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包含有DMA的芯片及其支持电路。
21        维持不可屏蔽中断(NMI)位(奇偶性或输入/输出通道的检查)。查主板中中断控制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通过地址线测试;即将触发奇偶性。查主板中与内存奇偶位相关的数据线电路。        主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同上。
22        测试8259的中断功能。查主板中8259芯片及其周围电路。        结束触发奇偶性;将开始串行数据读/写测试。查主板中与内存控制部分和内存条、槽。        主中断屏蔽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与中断控制器有关的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23        测试保护方式;虚拟方式和页面方式。查主板内存芯片及其周围电路。        基本的64K串行数据读/写测试正常;即将开始中断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查主板中断控制器及与中断矢量有关的存储器部分。        从属中断屏蔽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与中断控制器有关的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24        测定1MB以上的扩展存储器。查内存。        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完成,即将开始中断矢量的初始准备。查主板中断控制器部分。        设置FS段地址寄存器注册表到内存高端。查主板中与内存管理接口电路有关的芯片及其支持电路和内存条。
25        测试除头一个64K 之后的所有存储器。查内存。        完成中断矢量初始准备;将为旋转式继续开始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查主板中8042芯片及其外围。        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的内存控制电路及其内存槽和内存条。
26        1、        测试保护方式的例外情况。查CPU及主板中的内存等。
2、        无致命性故障,VGA显示正常,若有非致命性故障则在VGA显示屏中显示其错误信息,否则引导操作系统,此时“26”即为OK码,诊断卡再也没有其它代码可显。        1、        读写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即将为旋转式继续开始使全局数据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8042芯片部分。
2、        同左。        1、        开启A20地址线使之参入寻址。查主板中内存管理芯片A20引脚,与其引脚相关联的电路,内存槽中A20弹片是否接触不上内存条的金手指,或内存条A20脚功能环。
2、        同左。
27        测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屏蔽RAM。查主板中的Cache控制电路及内存条。        全1数据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进行中断矢量之后的任何初始准备。查主板中断控制器部分。        键盘控制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键盘接口电路。
28        测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者特别的8042键盘控制器。查 主板Cache控制及主板中键盘控制电路。        完成中断矢量之后的初始准备;即将调定单色方式。查显卡接口部分。        CMOS 电源故障/检查总和计算正在进行。查主板中CMOS芯片及其相关联电路和主板中电流供电通路部分,试更换电源。
29                已调定单色方式,即将调定彩色方式。查彩显卡。        CMOS配置有效性的检查正在进行。查主板中CMOS写入电路。

网友:
这个也要对应你的产品才行,很多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可以睇下的,你的产品配来的最好,相对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看了觉得有用。

网友:
卡本身应该配有说明的。对照本身的说明比较好吧

网友:
比较的实用啊.顶一下!

网友:
我买个10元的卡都有带说明,难道有那么多人买卡没有说明?难于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