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卡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2

楼主(2007-07-15):
2A        使键盘控制器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的键盘控制器电路        已调定彩色方式,即将进行ROM测试前的触发奇偶性。查显卡BIOS芯片及支持电路。        置空64K基本内存。查主板中内存接口电路和内存槽及内存条。
2B        使软盘控制器和控制器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的软驱控制电路及软驱本身有否问题和主板I/O部分等。        触发奇偶性结束;即将控制任选的视频ROM检查前所需的任何调节。查显卡ROM及其周边电路。        屏幕存储器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失灵。查主板或显卡中的显存接口电路及显存芯片。
2C        检查串行端口,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的串口控制电路和主板I/O部分的串口电路。        完成视频ROM控制之前的处理;即将查看任选的视频ROM并加以控制。查显卡ROM芯片及相关电路。        屏幕初始准备正在进行或失灵。查显卡接口电路。
2D        检查并行端口,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或多功能卡中的并行口的控制电路。        已完成任选的视频ROM控制,即将进行视频ROM回复控制之后任何其他处理的控制。查显卡BIOS芯片及外围电路。        屏幕回扫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显卡ROM芯片及其控制电路。
2E        使硬盘驱动器和控制器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或多功能卡中的控制电路或硬盘本身。        从视频ROM控制之后的处理复原;如果没发现EGA/VGA就要进行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查显卡中的显存及外围电路。        检查视频ROM正在进行。查显卡ROM芯片及其控制电路。
2F        检测数学协处理器,并使之作初始准保。查主板中的数学处理器(486DX以上CPU与数学处理器是合为一体的)。        没发现EGA/VGA;即将开始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查显卡中的显存片及周边电路。
30        建立基本内存和扩展内存。查主板中的内存槽及内存控制电路和内存条本身。        通过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即将进行扫描检查。查显卡视频接口电路。        认为屏幕是可以工作的。
31        检测从C800:0至EFFF:0的选用ROM,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的ROM存储器及其控制电路。        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或扫描检查失败,即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查显卡中显存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单色监视器是可以工作的。
32        对主板上COM/LPT/FDD/声音设备等I/O芯片编程使之适合设置值。查主板中类似多功能卡的部分电路,老主板则试换一块多功能卡。        通过另一种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即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器扫描检查。查显卡中视频接口电路。        彩色监视器(40列)是可以工作的。
33                视频显示器安谧结束;将开始利用调节开关和实际插卡检验显示器的类型。查显卡中视频控制电路。        彩色监视器(80列)是可以工作的。
34                已检验显示适配器;接着将调定显示方式。试换显示卡。        计时器滴答声中断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中断控制器及计时器电路。
35                完成调定畜产方式;即将安谧BIOS ROM的数据区。查显卡中BIOS芯片及外围。        停机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BIOS或试换CPU。
36                已检查BIOS ROM数据区;即将调定通电信息的游标。查显卡或试换显卡。        门电路中A-20失灵。查找方法同代码26。
37                识别通电信息的游标调定已完成;即将显示通电信息。试换显卡。        保护方式中的意外中断。
38                完成显示通电信息;即将读出新的游标位置。试换显卡。        RAM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地址故障>FFFFh。查主板中内存接口电路及内存槽和内存条。
39                已读出保存游标位置,即将显示引用信息串。试换显卡。
3A                引用信息串显示结束;即将显示发现<ESC>信息;试换显卡。        间隔计时器通道2测试或失灵。查主板中与定时记数器相关的部分
3B        用OPTI电路片(只是486)使辅助超高速缓冲存储器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OPTI及高速缓存芯片及电路。        已显示发现<ESC>信息;虚拟方式,存储器测试即将开始。查显卡中ROM部分。        按日计算的日历时钟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CMOS及计时电路。
3C        建立允许进入CMOS设置的标志。查主板中的RAM电路及CMOS电路。                串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COM口的接口电路。
3D        初始化键盘/PS2鼠标/PNP设备及总内存节点。查键盘、鼠标、即插即用部件等。                并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LPT口的接口电路。
3E        尝试打开L2高速缓存。查主板中的Cache及相关控制电路。                数学处理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486DX以上则试更换CPU及查主板中CPU座,CPU电源频率跳线等设置。
40                已开始准备虚拟方式的测试;即将从视频存储器来检验。查显卡。        调整CPU速度,使之与外围时钟精确匹配。查主板的主频振荡定时计数器部分或试换CPU或试将CPU降频。
41        中断已打开,将初始化数据以便于0:0检测内存变换。查中断控制器或内存。        从视频存储器检验之后复原;即将准备描述符表。查显卡。        系统插件板选择失灵。查主板中与该插件板的接口部分。
42        显示窗口进入SETUP。        描述符表已准备好。即将进行虚拟方式存储器测试。查内存部分。        扩展CMOS RAM故障。查主板中CMOS RAM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43        若是即插即用BIOS,则串口、并口初始化。查主板的串口、并口控制电路。        进入虚拟方式。即将为诊断方式实现中断。查内存部分。
44                已实现中断(如已接通诊断开关)。即将使数据作初始准备以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查内存部分。        BIOS中断进行初始化。查主板中断控制器部分。
45        初始化数学处理器。是486DX以上则换CPU,否则查数学处理器。        数据已作初始准备。即将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以及找出系统存储器的规模。查内存部分。
46                测试存储器已返回。存储器大小计算完毕,即将写入页面来测试存储器。查内存部分。        安谧只读存储器ROM版本。查主板中BIOS芯片及其支持电路。
47                即将在扩展的存储器试写页面。即将基本640K存储器写入页面。查内存部分。
48                已将基本存储器写入愿面。即将确定1Mb以上的存储器。查内存部分。        视频检查,CMOS重新配置。查主板或显卡中的视频接口部件及主板中CMOS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49                找出1Mb以下的存储器并检验,即将确定1Mb一样的存储器。查内存部分。
4A                找出1Mb一样的存储器并检验。即将检查BIOS ROM的数据区。查内存部分。        进行视频的初始化。查主板或显卡中的视频接口部分。
4B                BIOS ROM数据区的检验结束,即将检查<ESC>和为软复位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查内存部分。
4C                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软复位)即将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查内存部分。        屏蔽视频BIOS ROM。查主板或显卡中BIOS ROM芯片及其支持电路。
4D                已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软复位)。将保存存储器的大小。查内存部分。
4E        若检测到有错误,在显示器上显示错误信息,并等待客户按(F1)键继续。属非致命性故障,请根据屏幕提示排错。        开始存储器的测试:(无软复位)。即将显示第一个64K存储器的测试。查内存部分。        显示版权信息。查主板或显卡的RAM芯片及支持电路或当“死机”排查。
4F        如果没有密码则等待输入密码,请输入正确的密码,如果忘记了密码请参见《忘了口令怎么办》解决。        开始显示存储器的大小,正在测试存储器将使之更新。将进行串行和随机的存储器测试,查内存部分。
50        将当前BIOS临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查主板中CMOS芯片及其周边电路。        完成1Mb以下的存储器测试。即将高速存储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查内存部分。        将CPU类型和速度送到屏幕。查找方法同代码4F。
51                测试1Mb以上的存储器。查内存部分。
52        所有ISA只读存储器ROM进行初始化,最终给PCI分配IRQ号等初始化的ROM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已完成1Mb以上的存储器测试。即将准备回到实址方式。查主板中内存控制电路及内存条。        进入键盘检测。查主板的键盘接口电路或更换键盘。
53        如果不是即插即用BIOS,则初始化串口、并口和设置时钟值。查主板中的串、并口的接口电路及CMOS的相关部分。        保存CPU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大小。将进入实址方式。查内存部分。
54                成功开启实址方式。即将复原准备停机时保存的寄存器。查内存部分。        扫描“打击键”。试更换键盘。
55                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门电路A-20的地址线。查与A20有关的电路。
56                成功地停用A20的地址线。即将检查BIOS ROM数据区。查A20在地址线的逻辑电路。        键盘测试结束。试换键盘。
57                BIOS ROM的数据区检查结束,将清除发现<ESC>信息。查主板的BIOS芯片及周边电路。
58                BIOS ROM的数据区检查了一半。继续进行。查BIOS及相关联电路。        非设置中断测试。查主板中与中断控制器相关电路。
59                已清除<ESC>信息。信息已显示。即将开始DMA和中断控制器的测试。查主板中DMA部分。
5A                        显示按“F2”键进行设置。
5B                        测试基本内存地址线。查主板中有关内存地址线A0~A19的逻辑部分。
5C                        测试640K疾病内存。查主板内存控制电路,内存槽及内存条。
60        设置硬盘引导扇区病毒保护功能。查硬盘引导扇区正常否?        通过DMA页面寄存器的测试。即将检验视频存储器。查显卡中的显

网友:
POST卡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3

存部分。        测试扩展内存。查战报扩展内存管理代售和内存槽及内存条。
61        显示系统配置表。如果停在“61”不动,则主板死机。试查主板和CPU的频率,电压等死机原因。        视频存储器检验结束。即将进行DMA#1基本寄存器的测试。查主板中DMA部分。
62        开始用中断19H进行系统引导。若“62”不变,则主板已死机。查CPU、主板频率、电压的设置等有错否或换CPU、内存、扩展卡试试。        通过DMA#1基本寄存器的测试。即将进行DMA#2寄存器的测试。查主板中DMA部分。        测试扩展内存地址线。查主板中位于扩展内存范围的地址线的控制逻辑部分。
63                通过DMA#2基本寄存其的测试。即将检查BIOS ROM数据区。查主板的BIOS芯片及外围电路。
64                BIOS ROM数据区检查了一半,继续进行。查主板的BIOS芯片及外围电路。
65                BIOS ROM数据区检查结束。将把DMA装置1和2编程。查主板中DMA部分。        Cache注册表进行优化配置。查主板高速缓存的控制电路及RAM部分。
66                DMA装置1和2编程结束。即将使用8259号中断控制器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断控制部分。
67                8259初始准备已结束。即将开始键盘测试。查主板键盘接口及键盘本身。
68                        使外部Cache和CPU内部Cache都工作。查看CMOS设置是否关闭了该项目的设置。
6A                        测试显示外部Cache值。查主板中高速缓存芯片及其控制线路。
6C                        显示被屏蔽内容。若停在“6C”不动则可参照“死机”分析。
6E                        显示附属配置信息。参照“死机”查找原因。
70                        检测到的错误信息送到屏幕显示。根据屏幕提示排错。
72                        检测配置有否错误。重新设置使之符合实际配置后再开机。
74                        测试实时时钟。查主板中定时计数器部分。
76                        扫描键盘错误。查键盘是否有键被压下不弹起,或试更换键盘。
7A                        锁键盘。试换键盘。
7C                        设置硬件中断矢量。查主板中断控制器芯片及外围电路。
7E                        测试有否安装数学处理器。
80                键盘测试开始,正在清除和检查有没有键卡住,即将使键盘复原。查主板中键盘接口与键盘。        关闭可编程输入/输出设备。查主板I/O控制电路部分。
81                找出键盘复原的错误(卡住的键)。即将发出键盘控制端口的测试命令。查主板中键盘控制电路及键盘。
82                键盘控制器接口测试结束,即将写入命令字节和使循环缓冲器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键盘接口及键盘。
83                已写入命令字节,已完成全局数据的初始准备。即将检查有没有键锁住。试更换键盘。
84                已检查是否有锁住的键,鸡蛋检查存储器是否与CMOS失配。查内存及CMOS部分。        检测和安装固定并行口。查主板或多功能卡的并口控制部分。
85                已安谧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显示软错误和口令或旁通安排。查CMOS设置内容。
86                已检查口令。即将进行旁通安排前的编程。查CMOS设置正确否?        重新打开可编程I/O设备和检测固定I/O是否有冲突。查各种插卡的I/O地址端口是否有重叠的,若有则改变其中一个I/O的地址值再试开机。
87                完成安排前的编程,将进行CMOS安排的编程。查CMOS芯片及周边和电池等。
88                从CMOS安排程序复原清除屏幕,即将进行后面的编程。查主板CMOS接口等。        初始化BIOS数据区。查主板RAM控制线路及内存条或BIOS ROM。
89                完成安排后的编程。即将显示通电屏幕信息。试换显卡,可参照“死机”查找原因。
8A                显示头一个屏幕信息。可参照“死机”排查。        进行扩展BIOS数据区初始化。
8N                显示了信息,即将屏蔽主要和视频BIOS。查主板或显卡中视频接口步伐。
8C                成功地屏蔽主要和视频BIOS,将开始CMOS后的安排任选项的编程。查CMOS及周围电路。        进行软驱控制器初始化。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软驱接口电路。
8D                已经安排任选项编程,接着检查鼠标和进行初始准备。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串口部分。
8E                检查了鼠标以及完成初始准备。即将把硬、软磁盘复位。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的软硬驱接口电路。
8F                软磁盘已检查,该磁盘将作初始准备,随后配备软磁盘。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软、硬接口部分。
90                软磁盘配置结束,将测试硬磁盘的存在。试换软驱。        硬盘控制器进行初始化。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控制部分。
91                硬磁盘存在测试结束。随后配置以及磁盘。        局部总线硬盘控制器初始化。查主板中硬盘接口电路。
92                硬磁盘配置完成。即将检查BIOS ROM的数据区。查主板中ROM及相关联的部分。        跳转到用户路径2。
93                BIOS ROM的数据区已检查一半。继续进行。查主板中相关BIOS 部分。
94                BIOS ROM的数据区检查完毕,即调定基本和扩展存储器的大小。查内存部分。
95                因应鼠标和硬盘47型支持而调节好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检验显示存储器。查主板中的显存芯片及周边电路。
96                检验显示存储器后复原。即将进行C800:0任选ROM控制之前的初始准备。查主板中内存的ROM部分。        “ES段”注册表清除。
97                C800:0任选ROM控制之前的任何初始准备结束,接着进行任选ROM的检查及控制。查主板的BIOS芯片及周围电路。
98                任选ROM的控制完成。即将进行任选ROM回复控制之后所需的任何处理。查主板BIOS及周边。        查找ROM选择。
99                任选ROM测试之后所需的任何建立计时器的山上区或打印机基本地址。查主板的定时计数器和I/O接口部分。
9A                调定计时器和打印基本地址后的返回操作。即将调定RS-232基本地址。查主板的COM接口电路。        屏蔽ROM选择。
9B                在RS-232基本地址之后返回,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之初始准备。查主板的COM接口部分。
9C                协处理器测试之前所需初始准备结束。接着使协处理器作初始准备。486DX以上则试换CPU。        建立电源节能管理。
9D                协处理器作好初始准备,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之后的任何初始准备。486DX以上则试换CPU。
9E                完成协处理器之后的初始准备,将检查扩展键盘,键盘识别符,以及数字锁定。查主板中键盘接口及键盘。        开放硬件中断。
9F                已检查扩展键盘,调定识别标志,数字锁接通或断开,将发出键盘识别命令。查键盘。
A0                发出键盘识别命令。即将使键盘识别标志复原。试更换键盘。        设置时间和中断。查主板中的CMOS及中断控制器部分。
A1                键盘识别标志复原。接着进行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测试。查主板的Cache部分。
A2                高速缓冲存储器测试结束。即将显示任何软错误。根据屏幕提示排错。        安谧键盘锁。试更换键盘。
A3                软错误显示完毕。即将调定键盘打击的速度。通过CMOS 设置键盘重复速率使之恰当。
A4                调好键盘的打击速率,即将制订存储器的等待状态。查RAM控制部分。        键盘重复输入速率的初始化。试更换键盘。
A5                存储器等候状态制定完毕。接着将清除屏幕。查显卡部分。
A6                屏幕已清除。即将启动奇偶性和不可屏蔽中断。查主板中断控制器部分。
A7                已启用不可屏蔽中断和奇偶性。即将进行控制任悬OM在E000:0之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查主板中BIOS及周边。
A8                控制ROM在E000:0之前的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控制E000:0之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清除“F2”键提示。
A9                从控制E000:0ROM返回,将进行E000:0可悬ROM控制前的初始化。
AA                在E000:0控制任选ROM之后的初始准备结束。即将显示系统的配置。
AC                        进入设置。
AE                        清除通电自检标志。
B0                        安谧非关键性错误。接上显示器,根据屏幕提示排错。
B2                        通电自检完成,准备进入操作系统引导。查操作系统、软件正常否。
B4                        蜂鸣器响一声。
B6                        检测密码设置(可选)。
B8                        清除全部描述表。
BC                        清除校验检查值。
BE        引导程序缺省值进入控制芯片,符合可调制二进制缺省值表。                清除屏幕(可选)。
BF        测试CMOS建立值。查主板中CMOS芯片及其相关电路。                检测病毒,提示做资料备份。
C0        初始化高速缓存。查主板的Cache部分电路。                用中断19试引导。
C1        内存字检。查主板的内存控制电路和内存槽及内存条。                查找引导扇区中的“55、AA”标记。
C2        试写内存的开头512K字节。查主板的内存控制电路及内存槽和内存条。
C3        第一个256K内存测试。查主板的内存控制电路及内存曹和内存条。
C4        基本内存除前256K以外的此时,查主板的内存控制电路及内存槽和内存条。
C5        从ROM内复制BIOS进行快速自检。查主板的BIOS ROM芯片和内存控制电路及内存条。
C6         高速缓存自检。查主板的Cache、RAM控制电路及内存槽和内存条。
CA        检测Micronies超高速缓冲存储器(如果存在),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查主板超高速存储器饿相关部分。
CC        关断不可屏蔽中断处理器。查主板的非屏蔽中断控制器电路。
EE        处理器意料不到的例外情况。查电源、扩展卡、内存条等部件与主板之间连接接触不良,可参考“死机”现象排错。
FF        1、        由一系列其它代码到“00”,则主板自检已通过,OK。
2、        出“00”,且不变码,则为主板没有运行,查CPU坏否、CPU跳线、或CPU设置正确否、电源正常否、主板电池等处有否发霉。
3、        如果您在CMOS中设置为不提示错,则遇到非致命性故障时,诊断卡不会停下来而接着往后走一直到“00”,解决方法为更改CMOS设置为提示所有错误再开机,这时若有非致命故障则停住,再根据代码排错。        同左。        同左。

注:由于主板的快速发展,各BIOS厂家不断推出新的POST代码,对应的含义请查有关厂家公布的资料。

网友:
好资料,对于我们这些刚入门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好资料.表1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