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40g的硬盘马达转,但不能被识别怎么救?

楼主(2007-07-15):
手头有块st的40g硬盘,型号看不清了,朋友送过来的,本来正常关机后再开机系统监测就找不到硬盘了,我上电发现马达有动作,查数据口,电源接口没有空脱焊,用md也不能找到硬盘,请问这种情况一般属于哪块的故障,怎么修?不会是磁头坏了吧

网友:
先用PC3000 COM线下检查是否可以进入,如果可以查AGE,如果AGE不是50,先用N指令看能否恢复到50。如果恢复成功一般就可以认盘,然后根据情况再处理。

网友:
张老师,谢谢您.我还没有PC3000,也不会用,我现在在外地,等回家后买块好好学学,不懂的还要多麻烦您老了.

网友:
张老的东西可真多啊,羡慕死人了
张老啊,你能给我一份PC3000的ST修复指令吗?

网友:
今天没事拿上我的这块坏硬盘到家这边的信息城转了一下,只有两家肯接这活,说故障是什么半码寻道什么的,我没听清,得用pc3000。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