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CI300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7-15):
新手请教:我想用PCI3000修6E的迈拓时,选utility start时,出现错误提示框,进不了程序,这说明什么问题?有多少种可能?
这硬盘通电电机转了,CMOS能认,同样用MHDD也进不了程序界面。
[
]
硬盘

网友:
你看看,如果正确认盘的话,在BIOS里应该认成:6E040L1
你所说的CMOS能认,应该是只认了系列号,
这中情况要跳安全模式进PCI3000

网友:
孤帆远影说得很对,有可能只是认到了该硬盘的系列,没有认到硬盘的具体型号吧

网友:
BIOS里显示的是Maxtor N40P, 但我已经跳了安全模式了(如图), PCI3000还是utility start出错, 怎么办?
[
]

网友:
要加载LDR呀
不能直接进程序

网友:
请教: 加载LDR时该选哪个合适, 参照硬盘标签上哪项?
我的硬盘为:
6E040L0510614 Code: NAR61590 LBA: 80293248 SN: E1C383ZE
例如我固件盘上有个: 6E040L0-NAR61590-E1418D4E文件夹里有个loader.ldr, 这个能用吗? 为什么?

网友:
要选择效验和一样的LDR加载

网友:
能解释下怎么样来判断效验和是一样的吗?谢啦!

网友:
多半是修偏移了,要是偏移了,你永远也别想加进LDR,现在只有不停的换LDR加,说不定运气好了能加进,原盘加不进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