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7-15):
弱弱的请教一下,使用万用表测量主板电源供电,一般情况下表笔是怎样插的,比如说+5V这根线,那一支表笔是插这里,另一支在哪儿呢

网友:
另一支应该是接地

网友:
谢谢解答,但口气好像不很肯定啊,还是我很笨?

网友:
直流电压档,20V,公共笔(一般为黑色)接主板输出铁壳或螺丝孔圆盘,另一表笔接测试点。
楼主是否应该考虑看一下论坛上关于万用表使用的帖子??

网友:
谢谢指教,一定认真学习,但资料我看过了,只是看不懂。

网友:
你的基础差点呀,你对电势差的定义还是理解得不够好,所谓的电压就是以0V为基准的,

网友: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网友: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网友(2007-08-31):
当然是接地啦。。。。。

网友:
一般来讲,红表笔接电源正极,黑表笔接电源负极,

网友:
测电压时黑笔接地(ATX上地就是黑线),红笔接测试点
      对地打阻值就跟测电压相反
      跑电路只要打2极档(蜂鸣档)即可.

网友:
对,电脑上用电一般都是直流电,有正负板之分,要先看清楚哪根线是正极。

网友:
支持,有点懂了

网友:
另一直笔插在电源的接地线路上,黑线的接口就是接地的

网友:
黑表笔接地线,红表笔接测目标端。

网友:
找到主板上的地线啊,插到那里就是了

网友:
谢谢张先生啊,这正是我们新手需要的

网友:
学习中...............看到什么都觉得又有长进了

网友(2007-10-14):
黑表笔接地线,红表笔接  焊接点.懂点了.谢谢!!!!

网友:
主板 地脚螺钉 都是 接地端

网友:
如果是指针万用表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数字万用表刚好相反。

网友:
新来的。学经验来罗。
非常感谢各位的无私!!!

网友(2007-12-10):
我也很菜,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最好用数字万用表,可以自动区分出正负极不至于打表,对被测电路影响小

网友(2008-03-17):
哈哈!

xiexiele !我也是个新手!自己仍在虚席学习中!

网友: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呵呵

网友:
数字表测电压,拿来测不用分正负极了,其它按楼上说的是了

网友:
黑的表笔到主板上的地线啊,红的插到那里就是了

网友:
多多益善,好好学习,多学点知识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