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mc 787n纯平显示器屡烧TDA9536的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07-07-15):
此显示器,故障开机白屏回扫线。换TDA9536和为其供电VDD的大电阻,还有100V整流
二极管
后,故障消失。后没几天故障再次出现。在网上查有人说是此机的通病,让改TDA9536的供电电路,使电压降到100V,不知怎样改,求大家支招呀!
通病
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要不给TDA9536加个稳压。加个电阻,再加个稳压二极管。最简单的稳压方式。

网友:
你先查一下是前端的共电问题 还是后端的负载过重 要么就TDA9536

网友(2008-01-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了 顶上去等高 手解决

网友(2008-05-01):
我也天遇到此显示器
偏色问题
要么就TDA9536的
输出
R:60V
G:71V
B:80V
我就是想这个芯片是不是坏了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