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1G问题。

楼主(2007-07-15):
电源板背面有个STXX117的供电管,烧了,看不清是什么样的,谁能告诉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能用主板上的1117代换吗?

网友:
没人知道? 继续顶吧。

网友:
那个一般不会坏的啊,就坏一路高压板的。

一般就两个C5707和一个9024  还有一条电感。

我没碰到那个东西烧擤过的。

虽然看上去有点发黑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过。是5V还是什么样的?不能用主板的换。要搞清楚出来是几伏的。。

网友:
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管,其他都是贴片电容电阻,那个一般不会坏,可是烧个洞了。

网友:
楼主是说的电源管吗,那是有可能烧的

网友:
是啊,有谁知道的啊?

网友:
你那显示什么故障??

网友:
修了这么多71的没见过这管会坏的,你量一下有两组电压 3。3和2。3 正常的话不管他事

网友:
楼主都说烧了个洞了,应该是属于通病以外的故障了。换了再说

网友:
5V转3.3V的稳压管,给屏供电..好象是 L1117.

网友:
说了。这一个管子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
这个是朋友帮忙拍的,是好的。

网友:
那位有这个管,邮寄个过来?

网友:
这是个低压差稳压管,输入5V输出3.3V;输入3.3V输出2.5V,可用一般的1117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用3055代可以吗

不行,代不了。可以考虑1084

网友(2007-09-22):
楼主搞定没?手上有台液晶这一个东东被别人拆了去。,

别人修过再拿到我这边过来,,,

网友:
在看不清什么型号时就得分析一下电路,是什么电路,在这个电路中是做什么的,这样子一来就容易找到代换的管子了

网友:
哈哈哈
问我吗
5V稳3.3V的稳压IC
型号:PQ3RD23

网友:
顶起来,我找了一个主板上面的1117。换上后成功点亮。
1084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