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 DT9208A+ 数字表的报警声音慢改造及说明。

楼主(2007-07-15):
DT9208A+   数字万用表 功能说明

此万用表所带功能相当齐全,包括了常用二极管、电阻、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流、三极管测试。还比普通表多 电容、温度、频率、逻辑电瓶。 诸多功能,不免成为电子爱好者的首选工具。
    自从我购买此表后,经常测量的温度、以及二极管和电阻。此表都以相当的精确度让我十分满意。唯一一点,测量电路时候,蜂鸣器报警要在1秒后才响起,起初怀疑表有问题。可是到了售后,竟然清一色的存在这个缺陷,由于其给常用维修电路带来的相当的不便(我都习惯用表笔通过蜂鸣器找线路的。可售后坚持没有质量问题 不退不换,当时都有了报12315的想法。因为按表的说明,“当电阻值低于70欧姆,内置蜂鸣器响”而我用了一个68欧姆的电阻,表不响。 换不了,也懒的投诉,做小生意的人也不容易。投诉厂家,更不可能。算了,仔细研究下。
    通过跑线路,找出其相关的电子线路,认真分析。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为下边图片中的几个元件。

网友:
仔细看R72的构成电路。蜂鸣器响时,R72处为低电平推测,R72和旁边的电容,构成一个简单的充放电逻辑电路。当万用表笔测试电阻值偏小时候,R72所连电容高速放电,那么如果我把R72的阻值降小,是不是放电要快?接下来的实验验证了我的思路。

网友:
原电路,R72电阻值标称 105

网友:
改后的R72  标称为103

网友:
实验结果及说明,
当把R72 由105降到103 读电阻值的速度加快,双表笔接,蜂鸣器直接响,无延迟。很爽地说。

说明:
实验证明,当R72 短接为0欧姆的时候,表依然可以正常使用,电阻值,二极管值也完全正确,但是考虑到安全,因为表是自动过载保护。 所以我们只能从原来的基础上改造到比原来小一定程度的电阻。否则,很可能因为疏忽,在二极管档,测带电的设备,或高电的设备,那么表必烧无疑!

网友:
9208A+  万用表外观

网友:
表盘写真。多出了温度 频率 逻辑电路

网友:
我用的是和你不是同牌子,HONGDA的DT9208
功能和你的很接近,开关按钮坏掉换过一次
还有,你连万用表也能整,太厉害了!高人!

网友: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改造,但对大多电子爱好者来说,都无疑是巨大的工具升级。借此,希望厂家对自己的产品做到改进。这么好的表,如果延迟那么大,是不能评为一件上乘工具的。

网友:
高手,我的表是9205A
蜂鸣挡短接时的阻值变大了,原来才001欧的,现在变成005了
好不好修修呢

网友:
在表里边有调节的电位器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好,凡事就是要这个态度

网友:
自己接个喇叭不就OK 么  呵呵

网友(2007-09-02):
我也有个DT9208A+的表,但看不到图,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顶一下楼主,我的Bingjing9927B用了快4年了,那天突然觉得自动关机越发频繁,时间越来越短,参照DT9208A的图纸,也自己动手改了一下。以前18分钟后自动关机,现在经测试在32分钟之后才关机,效果我非常满意。改动的就是C19(一个16V47U的电容换)换成16V100U的电容,有这个图纸的朋友可以看看,这就是一个定时电路。今天看到楼主这贴子,也要改改我的表了,一直有相同的毛病,哈哈,我的Bingjing9927B又要焕发青春了。用了四年了,一直接没有出过问题。修主板要跑线路,反应太慢换了一只VC97这下要休息了。

网友:
今天把我的DT9927B下开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那个电阻在那里,还没有动手,再找原理图研究。。。这个金属圈转盘就把我搞晕了

网友:
楼主能画出相关电路图,特别是金属圈相连的电路画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