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2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7-07-15):
联想LXH-GJ769F2显示器,拿来时三无,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后查保险丝正常,查行管Q403 C5384短路,Q406 TIP122短路,断开行输出的+B输入脚,开机测得+B待机电压为52V,无信号输入时为98V,装上行管(用C5411代换)和TIP122,接上主机,开机测+B电压为142V(屏分辩率调在1024*768),电流为250-280毫安这间。142V电压是否正常, (我很少修显示器,不太清楚正常工作时电压是多少。)现在图像基本正常,就是行管工作几分钟就很烫,行逆程电容都以换了。现在应从哪里入手查,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从上述数据来看,行电流大了50MA 左右,估计是行管的匹配问题,你查下行推动有无虚焊.

网友:
    你的电流是在哪测的(电流表串在哪个部位测得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断开行输出的+B输入脚,测的。

网友:
刚又查了一下,发现二次电源的储能电感有发热过的现象,电感的封皮因高温以经融化,行管升温过高,是否和这个电感有关。

网友:
行管发热和升压电感有关系,有时会烧行管的.

网友:
电流在350MA以下是正常的,行管发热是行管不匹配造成的。可以用BU2527AF试试,还有就是行推动级的供电电阻变值或是滤波电解电容失容。楼主的二次电源有点偏高,我这个月己修了几台烧一定要找出病根。不然会返修的。一台天朗原行管是J6810,我用C5411代换,开机行电流就一直上升到400MA,换用BU2527AF后,开机电流就在250MA,最大也就280MA。行管温度也高,但烤机半天才交给客户。一台阳光家园SH738因为行线性线圈开焊打火造成烧行管,原行管是J6812,用C5411,开机不仅电流大,而且温度直线上升,用BU2520AX代换,电流也大,最后用BU2527AF代换,开机电流最小,温升也比C5411及BU2520AX都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