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星848主板AGP旁边的MOS管D极对地短路(已解决)

楼主(2007-07-15):
RT AGP 旁边有两个MOS管,一个D极与另外一个S极相连,通向北桥,
此测试点对地二极体值只有20左右,
不能触发,
此板放了很久了,一开始是IDE接口设备速度很慢
高手指教
[
]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你最好把这二个MOS拆下来再测一下,如果还是20,再测一下你的滤波电容,再不行的话就动手吧,

网友:
中,MOS我拆下来测后还是20
那我拆电容吧。,

网友:
北桥击穿了~

网友:
wgf 全拆了,木有用啊,还是短路,旁边有可能挂的IC及三级管我都拆了。
还是无用啊。

网友:
汗呀,本来是好的,放了很久了,就不能上电了,

网友:
现在又好了,可是不稳定
把网卡IC拆了就OK了

网友:
是啊好多主板 都是放坏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主板放时间长了会坏呢!!!
我也放坏了一块但是那时候不会修被我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