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DDR256 266没有反应

楼主(2007-07-15):
大家好:
       我有一条DDR256 266内存条,插上插槽跟没有插上内存条主机发出来的声音是一样的!但是我换过新同一样的内存条就能正常开机!DDR256 266内存条我用酒精洗过了几遍!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
多谢回!

楼主对内存还不知道如何故障判断!   借楼主的帖子简讲一下内存故障类型:1CB版故障(主要是指断线.金手指   少元器零件等)   2:颗类故障(推荐用内存维修卡及软件辅助维修) 3:SPD信息的刷写     以便新手了解!

建议楼主把内存拿到专业维修店修!

网友:
内存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条内存条要是新加的话(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一条),开机自检的声音当然是一样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内存条用橡皮擦就可以了,非到必要,不要用酒精!
个人认为:
酒精会腐蚀内存条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啊!大家帮帮忙

网友:
用检测软件检测以下是那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2007-08-23):
极有可能是内存坏了,用RST测一下。

网友:
如果是认不到``用好的内存带动也认不到的话``那只有量阻值``再不行`就只有用内存测试卡``就可以了`

网友:
用RST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