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电容电阻0。1欧还是可以用!

楼主(2007-07-15):
主板坏了,故障现象是开不了机,接通电源后故障卡00,经更换CPU是好的,没有假负载,就没有测试CPU供电电压(实际上对CPU的针脚也不太清楚,CPU是423脚的)量主机电源+12V、+5V、-5V+3。3V均正常。疑为CPU供电问题,但无从查考(其实是自己技术XX )将开机电路检查了一通,发现南桥附近有一个滤波电容(6。3V1000UF)两端电阻为0。1欧,拆下来量电阻为150欧多一点,检查与此电容连接的线路,一共有三个贴片电容,三个贴片电阻,一个电感,对地电阻均为0。1欧,再往后就进南桥了,由于经验及工具的原因,没敢继续维修,将那个电容装回去后拿到广州一朋友去修理(免费,呵呵),见他将74门电路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和CPU附近的一个CMOS管更换后该 板就可以点亮了。回到家里不甘心,再次测那个电容,还是0。1欧,居然还可以用,郁闷!

网友:
可能是主板设计得有点变态吧

网友:
如真如楼主描述,很难理解

网友(2007-08-20):
怎么没人跟帖呀,请张老和斑竹解释一下原因好吗,关注中

网友:
你测量的过程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今天那块板又被送回来了,进入系统后总是蓝屏死机,不稳定。刚开始以为是GHOST系统原因,重装了一个系统,还是不行,
现在正在怀疑主板,检修中,

这主板一定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电路中可能存在软击穿吧,这种问题最是不好检测

网友:
今天把南桥附近的1117及CPU、内存的供电管全换了,情况好像好了一点,不确定,有一次蓝屏

正在试机中。。。

希望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