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 YI 781C液晶显示器dos下黑屏

楼主(2007-07-15):
有一台 唯一 781c液晶显示器,驱动板的驱动IC是用RTD2023的在dos下不能显示,但在windows下是正常的,什么原因?是24c08里的数据坏了吗?如是的话,请那位上传一个,不胜感谢!!
Windows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这样的哟...这个我还以为是正常的呢.晕西..
不过我这液晶显示器无型号.杂牌.就一个屏.没外壳.买来已经是修过的.中间有几条竖线.现在中间又多了一条长方形的竖线.很密.但就只有一部分的..不知道是里面哪个元件坏了叫了.请指教!!

网友:
竖线可能是屏的原因,一般条件下没法修复

网友:
应该刷个程序就好了,前提先知道是什么屏.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屏的型号是QD17EL07 驱动板的芯片是 RTD2023 MCU是 MTV512MV,请问楼上的大虾有没有这个程序啊,发一份给我,先谢谢了!
lhb0112@tom.com

网友:
只能换通用板 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板吧,程序太难找了。用万能驱动板就可啊

网友(2007-08-15):
找这个程序好像比找板难多了,怎么就找不到呢?谁有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