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V星板故障请教飞翔老大

楼主(2007-07-15):
ms-6580 ver:2.0  845PE max板 插上电源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 这时候关机再开 或RST 代码都会跑到90停止 自动熄灭一秒 自动再亮跑到AD停止 除非关机后拔掉电源才能正常开机 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BIOS、北桥、CPU座,都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新版BIOS,换IO

网友:
只能把会的招都用上去排除了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啊。。

网友:
V星早期板子的通病...

网友:
正常关机后是不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啊

网友:
先刷BIOS看看
另外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查CPU座和北桥!

网友:
MS的座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觉不是座的问题 通电后第一次开机是没问题的 关了再开或RST就来问题了 还会自动熄灭再自动亮 只能刷刷BIOS换个IO看看了 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通电第一次开机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