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LM358 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7-07-15):
LM358  1脚输出是1.96V   7脚输出是10V   6脚-输入是0.8V   这几个脚位和资料上的参数不同 请问各位正常应该是什么参数 谢了  其它脚位和资料上的一样  我的板是P4I65GV  跑16不动了 我以前修的一块同样的板 LM358 7脚是5V的  边上的电路我查了没什么问题   就是不明为何电压不同我换过LM358同样

网友:
有一次修一板子.修好诊断卡跑16.以为还没修好.修了两个小时想还是16.接上显示器一看.哇靠.显了.有的板子16就是好的

网友:
先不管参数,找一个换上先,不行再查参数

网友:
我换过了  就是不行 7脚输出电压到底10V  还是5V啊  才正常

网友:
不管正不正常..插上显示器..试试..开一下..看看行不行先.不要完全看代码什么的.

不行再查查LM358外接的一些元件看看

网友:
换个好板的LM358上去,还是不行,就能确定不是这里的问题啦
再查别的地方
代换法是维修当中用的最多的手法。而且非常凑效。

网友:
晕哦,跑16的我没有遇到过,更没有遇到过跑16正常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