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数据修复

楼主(2007-07-15):
1G金士顿,主控是SK6202,插入机器后可以识别到U盘,但打开提示“请插入磁盘”。测量了一下板上的电压,硬件应该是正常的。加焊了一下Flash无果。看过一些文章,说是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有可能修复这类故障,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想恢复里面的数据,而这类量产工具是清空Flash里面的数据的,不知道它这类清空是写0还是只写分配表。换主控板有没有用效果?

网友:
一般很难处理,在保修期的拿去保修。。。。。。。。。

网友:
刷一下固件看看嘛.

保修的话很多都没保数据的哟..拿去说不定就没了呢

网友:
这个帖子有参考价值

我是如何成功恢复U盘数据的~(很常用~~大家不要错过!)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u%C5%CC

网友:
一万分感谢 学到一招超级实用的绝招

网友:
我想不用那么麻烦也可以把数据读出来的哦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用winhex恢复,不知你学过没有,我是在学校里学的,我只会用,让我说怎么 用说不上来,呵呵,你去网上搜搜,在不行找版主,呵呵

网友(2007-09-23):
你可以找一个一样型号的主控....把你的FLASH换到好的主控上面先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
请插入U盘多数为Flash接触不良导致,Flash块本身损坏的几率非常低,补焊针脚或主控可解决一大部分,如果要重写固件,对数据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请先尝试硬件修复

软件出现0字节或提示格式化故障的时候请用WinHex,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