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上不来怎么办

楼主(2007-07-15):
一杂牌金枫彩主板,代码跑D3内存不过,电压只有1.5V,供电管为2N03,D极电压为3.1V,G极为4.2V,S极为1.5V。直接更换为15N03后,CPU也不工作了,电压为0V。重新更换了15N03和电源IC6917,CPU还是没电压,经查是CPU供电管软击穿,更换后CPU电压是有了,内存还是1.5,从15N03的G极跑线其在南桥附近到一个1802的管子的D 极,更换后电压上到了2.0V,再查没头续了,请大家帮忙了。

网友:
换了后有没有上CPU和内存试一下啊.有时候上真的电压就正常也有的

网友:
找到了线路就继续往上查。可能上级有二极管或者MOS管性能不良

网友:
3.3v直接降压到2.5v

网友:
我试着直接给内存接一个2.5V过来,结果也被拉低到了1.8V,看来还是有地方性能不好。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电路有无短路现象。看有无严重发热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