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云澳天多功能维修平台

楼主(2007-07-15):
这多功能编程器有哪位兄弟用过,到底怎么样?我问过人,有的说返修率高,有的说很好用,我想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
这种东西业余玩的,搞专业还是买好点的。

去翻翻这些老帖子吧。
07/04/25前相关编程器主题汇编,可直达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垃圾产品  坚决抵制

网友:
没错,强烈抵制

网友:
两年前在BIOS专页买了台编程器,业余玩玩也不错。。。。。。。。。。

网友A:
是呀,要是你真的没这么多银子,用来刷刷也是可以的。也会碰到刷不进出错的。你要买这种机子,我保正你还会在买过另一台的。

这个现在写的速度还和那些300--600的编程器刷的速度差不多,都是很慢的。都要几分钟去,一点效率也没有。还有什么炜煌500A(600--700元)写得是天花乱坠,用起来刷一个49F004的要5--10分钟。够垃圾的。上千的刷才十几秒。反正不上千的刷写都是慢的。

网友:
我最近买了台TOP2004,感觉还行,就是软件界面和操作一些地方做得不是很人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要是你真的没这么多银子,用来刷刷也是可以的。也会碰到刷不进出错的。你要买这种机子,我保正你还会在买过另一台的。

这个现在写的速度还和那些300--600的编程器刷的速度差不多,都是很慢的。都要几分 ...

周立功80B写004A,是二分多钟,与我的第一块并口编程器速度持平------当然,那块板板只能刷写002/004之类的芯片,DIP芯片和比较冷门一点的芯片 ,如002AFP之类,就没法读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立功80B写004A,是二分多钟,与我的第一块并口编程器速度持平------当然,那块板板只能刷写002/004之类的芯片,DIP芯片和比较冷门一点的芯片 ,如002AFP之类,就没法读写啦

问一下你的周立功80B写004A是擦除+固化+效验二分多钟吗。

网友:
我的LP-48   写一个49LF004B  15-17秒左右。擦除、烧写、校验全过程。

网友:
去年120元,买了台耗子的多功能编程器,用着还可以,带两个转接座,后来搞单片机又邮购了几个转接座.基本上刷BIOS都成功.但速度有点慢,便宜吗.

网友:
如果不考虑速度,只考虑效果,应该选用哪种编程器,千元以下的,哪个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