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主板能加电CPU风扇转但测试卡不走代码 电脑点不亮

楼主(2007-07-15):
我是新手,今天弄两个主板,一个是XFX 845D-AV 的主板,一个是七彩虹815EB的主板。前者CPU主供电1.75 内存供点2.59 上CPU,内存,接电源,加测试卡开机能正常加电,CPU风扇转,但测试卡不走代码,出四个杠- - - -  (四路供电的指示灯都亮,CLK灯亮,其余不亮)用REST能正常重启动计算机。那个七彩虹的也同样是这个毛病,用假负载测电压好像是1.8 1.25 七彩虹的今天我把I/O拿下来换了个一样的好用的也没好,时钟新片,时钟晶振也换了也没好。我不知道还应从那下手去查,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能指点一下。(注:845主板 所用CPU P41.7 内存128都是好用的;815E主板所用CPU CR600 CR1.0 内存64M 还有显卡都是好用的,在别的机器上都能用)

网友:
自己顶一下,要不帖子沉到底没人看的见了。

网友:
1.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试试
2.跑线路到复位的门电路,换了试试 (如果有的话)

网友:
好 先谢谢你!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吧...

换个MOS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