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1750SQ液晶,图像下面一块是黑的,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应该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在线等呀,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这个液晶画面显示应该是正常的,就是在显示器下面有块黑的,挡住了画面,有时就变成一条一条竖着的彩码,是哪儿的问题呀,不像高压,灯管,应该还是视放的问题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在吗

网友:
屏坏了啊.....

网友:
屏本身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
哦,谢谢呀  谢谢谢谢谢谢 忽忽

ahmclx -6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朋友说明白点啊,是屏的问题吗?给个结果啊

网友:
应该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只要不是硬伤应该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