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示波器和频率计能串联起来一起用吗

楼主(2007-07-16):
想测时一下就能看到频率和波形,这个想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
没听说过测量仪器有串联使用的,你可以自己实践一下。

网友:
自己可以通过波形读出频率阿!! 很简单的

网友:
怎么读哈!教教我!!!

网友:
是可以的,示波器一般后面会一个输出口,与频率计的输入口相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一个叫并联,一个叫转接(或链接)都不叫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