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56M内存那个IC坏?

楼主(2007-07-16):
用RST测出这样的结果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晕死,这么多芯片烧了还搞什么呀

网友:
呵呵,有5颗粒坏了,还修吗?

DDR的话是1 3 5 6 7 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 我也头痛啊,不知道这软件准确率怎样?会不会一两个IC坏引起RST测量出错?

网友:
颠倒片子```````````

网友:
这个软件我用了快半年了 很好用 不会出现逻辑错误 反正我是没遇见过
讲下我看到大面积乱码时的处理方法  先擦金手指 不型就扑焊 再不行互换位置 要是还不行 看看小阻排

网友:
测试前最好擦一擦金手指,这样准确性高点.

网友:
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能不能说说怎么用啊?

网友:
晕怎么查呀,怎么看呀,我怎么一个都看不到可以下的

网友:
这个怎么看的呀

网友:
积分不够高,看不见图片

网友:
不象是金手指的问题,如果是打磨条建议扔掉

网友:
如果是打磨条,可能是补位条.扔掉好了。修不好的

网友:
先看一下,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个软件要怎么看的,哪里看哪里的坏了

网友:
这种补下虚焊啊/有点用的

网友:
应该是打磨的条子直接仍好了

网友:
修改一下CMOS里关于内存时序的设置
试过一次,也是这样子的,调了一下时序就正常了

网友(2007-08-23):
先补下虚焊,如果还那样的话,把芯片全换了,如果还不行那就是板子的问题建议换板。

网友:
先擦金手指 不型就扑焊 再不行互换位置 要是还不行 看看小阻排

网友:
坏IC较 多
难度较 大
维修价值 低!

网友:
请问什么叫做补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