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级维修要用到那些工具,大约要投资多少钱

楼主(2007-07-16):
同题,我修
手机
的,烙铁,风枪,万用表一些小工具都很全,不知道还要添置些什么设备,要多少钱
手机

网友:
数字表,编程器,示波器,做BGA的还要返修台,假负载,打阻值卡 要几K的投入.

网友:
测量用还需要示波器,大概要100M的型号,普源的一个型号要3500吧,网上的价格
拆装BGA芯片还需要锡炉或是预热台之类的,这个一般需要在500以上吧
其它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
修手机也需要钢网的,主板也需要,用于换BGA芯片、锡珠或锡浆
假负载、阻值卡等等

网友:
哇。。。好多东西需要的

网友:
看起来 买这些挺麻烦的 !!! FIX2008 买不会给汇了钱不给发货吧~~~

网友:
楼上的,我在那里买了不少东西,肯定可以收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