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在主板维修中应用有多大

楼主(2007-07-16):
我是新手
示波器在维修过程中有用处多大,有没有必要买

网友:
用来解决那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对高手来说可能是20%以内的问题,对一般维修人员来说应该可以处理40%以内的问题。
个人感觉,不一定对。

网友:
如果你想搞好维修 一定需要示波器和编程器~
这两个东西都是不能省的~

网友:
是啊,修板的没有示波器,看着就觉得不专业。

网友:
示波器不示用来打波形吗,个人认为除了看看波形以外就没什么用了,用来用去还是打波形

网友A:
张老师说的对,维修测量,先供电再时钟最后还是复位
第二项开始就已经要用到示波器了,否则一些问题根本查不出来,尤其万用表不是万能的。

网友:
是啊有示波器要方便很多!还是买一个吧,我是一定要买的

网友:
价格不便宜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说的对,维修测量,先供电再时钟最后还是复位
第二项开始就已经要用到示波器了,否则一些问题根本查不出来,尤其万用表不是万能的。

那些供电几分钟烧一回管子的、发高热的也要用的。实际上从电源核心供电开始就要用的。

网友:
新手路过,不能胡发表意见,请见谅!

网友:
但是一个示波器要好多的钱啊!
一般的人买不起啊!

网友:
很有必要,一直想拥有一台示波器,那怕是二手的。

网友:
二手的100M的要多少钱啊??
有人知道吗?
报个价好吗?

网友:
买一台,都修多少板子啊

网友:
一般只有cpu供电三极管烧了,我才会用示波器,时钟方面我一向只量电压

网友:
。。。。问题是我买了不回用啊。

网友:
初学者暂不买呢 忒贵

网友(2008-03-21):
哈哈,我觉得这玩艺对初学者用处最大。你要是从常用到基本不用那你就是高高手了。一直未用的只能是菜鸟。

网友:
说真的.示波器是要有一个的.那怕是10-20M的都可以啊

网友:
这东西太贵了,新手当然需要,可是买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