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或者南桥发热是不是南北桥一定坏了?

楼主(2007-07-16):
我有两块板 都是845的 有一块是北桥很烫 能点亮 但是跑灯和奇怪 经常会死机
还有一块是南桥和北桥都烫 情况和上面那个差不多 但是不会死机 就是装不了系统 是不是南桥控制IDE 坏了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
]
死机

网友:
内容我不看了~
可以肯定的是南北桥发烫不一定是本身损坏~
可能是供电不正常造成的发烫~

网友:
共电不正常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首先查找那些滤波电容有没有坏 或者电阻?

网友:
对啊,这个情况最近我注意到比较多
一些板子的北桥烫啊,虽不是巨烫,但手摸上去不行,但能正常开机的。
看样子象夏天这样的天气,只要板子正常,北桥得加装风扇吧,这样对使用和寿命来说都是好的。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刚修好的865PE 主板,北桥供电对地阻值23欧,比正常板子低,可以正常使用,跑pai测试100万位,没问题,就是北桥有的烫。证明北桥静态电流增大,功耗增加。这是近来大家反映的南北桥温度过高的问题的原因,是内部元件老化造成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845的板子只要接上电源南桥就非常的烫请问这是不是别的问题呢?

网友:
对了,顺便问下我们这个论坛的群号是多少!!!!!

网友:
发烫那是等机电压不正常,或有短路。楼上是不是没修过板子。到这个论坛是对的。

网友:
修过,就是修的太少了!!!!!

网友:
先量测一下南北桥的供电电压再说吧,极有可能是电压偏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