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07-07-16):
今天修了一根256M的双面HY条子。RST显示是正面5。7,8三个颗粒坏,背面7,8坏。
换了5之后只报告7,8正反面全坏。然后换了个正面的7颗粒。结果在检测一切正常,是不是第7个颗粒短路造成的报错?望高手指点
原因

网友:
如果是DDR的话,颗粒排列就有点复杂,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很多时候正反面都提示坏的话,一般都是一粒坏引起的,正反面电路是相连的,如果有短路就会提示两颗坏,修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2007-08-23):
第一面和第二面是相通的`你那是误报的原因``

网友:
站上高手真多